这两种类型的工件没做过,有无合适的工艺

楼主(2011-11-23):
这个外型估计谁都会,我也不例外,关键是内孔那尖头部分也有内圆弧,要求车加工。这个类型的我只是随便找了个图,像这种底部直径非常大又薄而且小端直径又非常小。像这样的件车削的话应该用什么工艺加工,以及夹具怎么制作。(这个图大小径比较夸张,一般是大径尺寸超过切断刀切断范围的件)

楼主:
没人肯帮忙吗,自个顶起,等待贵人

网友A:
帮帮楼主顶起,等大侠来解决,占个位子,学习下。。。。。。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产品,但我们是冷挤压出来的,光洁度也好

网友(点评):
冷挤压的工艺请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了解。

网友:
对,浙江有很多冷挤压的厂家,如果量大可以采用冷挤压,这两个见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帮楼主顶起,等大侠来解决,占个位子,学习下。。。。。。

谢谢,共同学习(字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产品,但我们是冷挤压出来的,光洁度也好

冷挤压是否就是利用冷镦机加工?如果直径稍大的件需要冷镦机的功率要很高,设备比较昂贵,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请赐教

网友:
我关心的是
后面那个零件
超过了切断刀的切断范围如何加工
那位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C:
第一种零件适合用挤压模具应该可以解决,第二种零件薄齿轮,直接用冲压模具就可以干出来,我们经常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零件适合用挤压模具应该可以解决,第二种零件薄齿轮,直接用冲压模具就可以干出来,我们经常干呢。

谢谢,第二种件是否可以归纳于冲压件

网友:
图纸加工内孔尺寸较小,建议改铣床加工,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第二种件是否可以归纳于冲压件

对,薄齿轮,可以归到冲压件,我们经常干这种零件,齿面光洁度要求能达到0.8

网友:
什么材料的?
,,,,,,,,,

网友D:
铜件吗?很好做啊,拿跟白钢棒到数控车夹住,车一个圆弧出来,然后磨一根半圆钻,一打就出来了,可以先用扁钻打孔开粗,这个产品我6、7年前就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件吗?很好做啊,拿跟白钢棒到数控车夹住,车一个圆弧出来,然后磨一根半圆钻,一打就出来了,可以先用扁 ...

说得很实在,加工思维创新,不错的想法。

网友(点评):
做加工要向效率看齐,你们搞思维搞的把一些基本的东西都遗忘了,就15楼的办法能够批量生产吗?能有竞争力吗

网友:
管子的里面作个芯模,然后外面旋压收口,然后再用成型刀车。用手扳床子也很快的

网友:
第二个的话还是两种铆在一起比较好。钟表齿轮就是这样的

网友:
拿跟白钢棒到数控车夹住,车一个圆弧出来,然后磨一根半圆钻,一打就出来了
      我听说过车白钢条  没见过 请教一下应什么刀车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向  高  手  学  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