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怎么展开钣金折弯件?是计算还是用软件?

楼主(2011-11-23):
工厂里边对成形的钣金件展开的时候怎么展开?是看着CAD图用笔算呢?还是用SW里的钣金展开功能呢?展开的时候应注意什么呢?有的图纸没有标注折弯半径画三维的时候怎么画呢?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看过一个厂直接SW倒出来成CAD件,再用数控机冲出来。但详细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CATIA里面有一个“自发性钣金设计”模块,在里面设计好空间结构之后,可自动展开

网友:
如果说你需要一个很精确的数据肯定软件算起来好些,不过我觉得钣金方面不需要那么精确吧。经验公式算应该说是最好的,快且方便。如果没有特定要求折弯R角那么就根据板材厚度来确定R角咯。

网友:
我们厂是人工计算展图的,相比于三维软件展图,人工展图的好处就是可以设计焊道位置,还可以节省用料,但缺点就是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