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成500mm长的全螺纹,请问是否可以?

楼主(2011-11-23):
假设我要自己做个螺栓, 假设是M16的   我要做成500mm长的全螺纹,请问是否可以,是否有方法来判断螺纹长度和螺纹大小的关系? 谢谢    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楼主:
请大家从各方面提出自己的解释 ,  从强度,刚度和工艺方面等等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这样的螺栓,可以买标准件。

网友:
滚丝机滚制加工....................

网友:
梯形丝杠就是这样,不过牙型是梯形螺纹,螺纹段有必要这么长么?是否用其他牙型更合适?为了拧的快点,可以线数多一些导程大点

网友:
你这个课题没意思

网友:
这种丝杆有标准件,买的到的

网友:
要是用量大的话可以直接定做,这个做标准件的可以做!
量小(单件)的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买成品丝杆然后焊上个六方头!

网友:
第一:螺纹的长度和螺纹的直径没有一定的关系,完全取决设计者的设计意图。第二:螺纹的旋入深度倒是有相关的国家标准,你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很详细的描述。一般螺纹只规定了最小旋入深度,象M16的螺纹最小旋入深度不小于16MM。

网友:
滚丝标准件,非常容易买到,M16,一米长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问题吧  标准件店里基本上都有的卖的  如果有什么特殊要求的 可以定制

网友:
这个还是买吧,自己加工的话,500mm长的坯料,进刀过程有个刚度问题,加工出来的螺纹精度可能很不好

网友:
锁螺丝不是说螺纹长强度就好,如果精度跟不上反而会破坏螺牙起到相反的效果。

网友:
很简单的    不然要滚丝机干什么   剩下的无所谓了

网友:
单件,数量少自己可以加工,在普通车床用自制的板牙套筒就可以加工.

网友:
我是 新手  可以用板牙么?

网友:
板牙精度不高哈,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

网友:
我觉得螺杆这么长不会太难做,要是螺孔才难做了,如果这么长的螺孔的话该这么做呢,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