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手动编写曲线程序?

楼主(2011-11-23):
工件是一件毛胚,(开粗)  万能铣床的工作台! 因为工作台淬火的时候两头会往上弓起来!于是需要把工作台加工成两头低中间高!但不能是斜线要曲线,我该如何编写程序呢?       工作台的长度是1210的! 宽是500!    两头要比中间低3到4个毫米!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

网友:
有数学表达式就能编   没有的话就只能靠经验等高加工了

网友:
手动编程,至少要知道曲线的变化公式,像如:椭圆、抛物线等!其XY值都有相应变化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这样在手动编程时可以方便简洁的表示程序!如果没有一定关系的曲线,就像楼上大侠说的就只能靠经验加工,或者做数据点测绘然后转换成坐标来编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