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在导入DXF.DWG怎么导不进进UG界面,求救啊!

楼主(2011-11-23):
就是这样了,大家帮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1-11-26 21:24):
我的电脑的UG是可以了,可我同事的文件转换过低版本(2000—2004)的也出现同样的现象,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出现平移未完成的情况大概一下几个原因
1.autocad图形版本格式太高
2.cad所有图形图层最好在一个层,比如0层,
3.ug安装文件的原因,可能ug转换文件没有安装的全,版本需要升级
4.直接打开dwg文件,不要通过转换。

试下吧……

楼主:
谢谢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楼主:
我的电脑的UG是可以了,可我同事的文件转换过低版本(2000—2004)的也出现同样的现象,请问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