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1-11-24):
材料GCR15退火后/CR12钻孔,孔径7MM长度70 MM/孔径10MM长度200 MM通孔。
用什么钻头好呢,有什么好方法推荐。
在车床上加工。如需要也可制作专机。
现问题是很容易烧钻头。速度慢一天也加工不了多少。
请大家指点。

网友:
你的孔绝对算的上深孔了,用枪钻做吧!不容易烧钻头,加工效率也高,嗯,专机都比较贵,如果要求不高,批量挺大的话还是直接用车床改一台吧!

网友:
这种钢材不好加工耶!

网友:
不是已经球化退火了吗     怎么还烧钻头        精度不高的话两头钻

网友:
要摸两头钻,要摸用枪钻

网友A:
尺寸有什么特别要求吗?可能的话可以考虑精拉管,只要锯长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有什么特别要求吗?可能的话可以考虑精拉管,只要锯长度就好了

请问那里有这种精拉管。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
                     枪钻加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里有这种精拉管。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浙江很多,数量大可以定制。

网友A:
价格的话,山东聊城的会比较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的话,山东聊城的会比较便宜点

可以提供电话号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浙江很多,数量大可以定制。

可以提供电话号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提供电话号码吗?

浙江宁波,不止这一家。
http://www.nbhs.cn/product_view.asp?ID=6&PN=轴承内外套圈用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