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很小的手摇齿轮油泵,请教

楼主(2011-11-24):
做了一个很小的手摇齿轮油泵,现在遇到了以下问题,希望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
1:手摇时感觉齿轮很卡,在某个部位卡
2:起初压力不够,出油量很小,后来压根就不出油了

网友:
齿轮精度不行。手摇速度不够

网友:
哈哈,看来楼主是巧手。
应该是精度不够,泵体、泵盖、齿轮精度不行,它们之间间隙太大。

网友(点评):
我可没那么巧的手,只是把图纸画出来了,设计出了壳体跟齿轮,理论上是可以了,然后再请人加工的,只是想做出来能便宜点,看来是我在一些配合尺寸方面没注意。

楼主:
我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想知道,齿轮与箱体之间的配合,齿轮端面与箱体,箱盖之间的间隙用控制在什么范围比较好。。。

网友:
没啥压力转速要求,输送稀油的,间隙10~20丝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