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G73和G42车R12圆弧,求助

楼主(2011-11-24):
因为零件待加工表面余量大,所以我用的g73编程,又加上了g42。
所以在g73车削循环粗加工时工件加工的每次车削量相同
但当执行最后一刀g70时
因为这时g42同时执行,刀尖圆弧是0.8的,x轴余量为1个米(我改小也那样)
最后一刀老是和前面循环的最后一刀有接痕。
也就是最后一刀的加工路径中后面一段圆弧老是空跑
因为工件早被g73循环最后一刀粗加工车削掉圆弧后半部分。。。
这该怎么办?

网友A:
工件表面余量大用G71 ,G73仿形j加工貌似更慢点吧!

网友B:
很简单啊   有很多办法..  你可以不用G73编   也可以开粗时X方向余量留大点   跑两刀精      也可以开粗时 把圆弧半径改大一点 注意终点坐标   自己想想想  很多方法

网友C:
用电脑问题很快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表面余量大用G71 ,G73仿形j加工貌似更慢点吧!

R12约三分之二圆,用G71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   有很多办法..  你可以不用G73编   也可以开粗时X方向余量留大点   跑两刀精      也可以开粗时  ...

因为用G73编程量少很多,所以想用G73.别的方法想过,现在就用的编4刀程序。。。提这个问题就是想解决这个疑问。。自己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脑问题很快解决

帮帮忙呗。。。。。。。。

楼主:
谁会解决这个问题啊。。。要用G73和G42

网友D:
用复合循环指令g71g73是粗加工过程中G42G41指令无效  你可以不用复合循环  但是变成量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复合循环指令g71g73是粗加工过程中G42G41指令无效  你可以不用复合循环  但是变成量要大一些

我就嫌编程量大所以才想用循环的。。。。没法用循环吗

网友:
用宏程序吧,多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似的......

网友:
支持10楼的说法   G71或者G73循环指令是不可以使用半径补偿的   即使用了也是无效的

网友:
应该是粗车过切了,把粗车程式改一下

网友:
最佳的 CAM 软件编程(依据实际的毛坯),可惜会的人太少了,呵呵 我一般是用MASTERCAM 来解决这问题的
偶尔用UG的LATHE  UG的车没MC 好 ,基本做到0空刀 效率高,安全,刀具寿命最大化
其次是把系统升级到智能CNC 系统  带图形编程的 ,类似G73
最后用图形法找出数据点再手动        哈哈 我懒我选择了CAM

网友:
用两次G71粗车  加 一小段宏程序——简单的公式而已。  刀具:圆形车刀  提示:用刀片圆心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