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刀头哪有做的?如图,请教

楼主(2011-11-24):
       这样的刀头哪有做的?

网友:
没见过的说~~~~~~~~~~~~~

网友A:
钨钢刀具呀.
我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钢刀具呀.
我可以做的.

                   质优价廉?????

网友:
很平常的焊接刀具外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而已。

网友:
普通焊接刀,不知道有什么出奇之处,不知3楼为何看下图片就能判断出时钨钢的,难道是刀排颜色?

网友:
很常见的焊接刀嘛.补丁

网友:
看你加工什么工件,一般硬质合金刀头+调质处理的45#钢材料焊接而成。

网友:
做过类似PCD/PCBN+YG/45#调质的

网友:
普通刀具,市场有卖,用在自动车床上的

网友:
不太清楚,,焊接的到头吧,,,

网友(2012-03-04):
自己焊吧,很普通的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