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性能参数指标

楼主(2011-11-24):
发动机性能指标里面有一个指标是油泵和调速系统。这个油泵和调速系统是什么意思?哪位明白的请说一说。谢谢!

网友:
油泵是指泵本身的指导,比如压力,扬程之类的,调速系统可能是指泵和电机之间的减速系统吧(例如,减速机)

楼主:
会不会是发动机中的燃油泵?

网友(2012-05-15):
发动机性能指标里面的油泵和调速系统分别是指该发动机所采用的燃油供给系统参数。因为燃油系统是发动机的心脏,他的参数决定了发动机的其他如动力性、经济性、排放与噪声水平!

网友:
油泵和调速系统都是柴油发动机里的一个部件,不是性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