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时横梁抖动,请教

楼主(2011-11-24):
有个门形框架(矩形形钢管,大概跨距3m高2m),有“小车”通过齿轮齿条机构在横梁上(其实是前面)水平运动,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启动时(伺服电机)发现横梁抖动,请问是哪方面的问题,跨距大了还是管壁薄了或者其他原因?!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给个示意图才好看啊 光看你说的 我反正是不太清楚 是不是 电机或者其他位置没固定好。。。

网友(点评):
就是嘛!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为了给俺们菜鸟们学习的机会,建议楼主把问题说详细了,有没有简单的结构示意图,加速度多大,载荷多大,抖动是怎么抖动的,上下还是左右,范围频率多大,刹车时怎么样,等等

网友:
额,电机启动方式没问题?

网友B:
是切割机吗?用伺服抖动的话,基本认定是横梁刚性不足,三米跨的话,断面高起码200以上,有些家伙设计这个没经验,断面特小,以为不断就可以,

用步进抖动厉害的话,有可能是细分不够,或控制不好,伺服这个问题少,我设计过切割机,1米八跨度的,铝合金横梁,200高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切割机吗?用伺服抖动的话,基本认定是横梁刚性不足,三米跨的话,断面高起码200以上,有些家伙设计这个没 ...

是搬运减速器外壳的
字数补丁.exe

网友(点评):
你肯定没有计算那个机构的刚度,

网友(点评):
嗯,以前接触化工容器的时候还能计算一些,后来小跳到纯机械反倒没什么机会算了。这个设备以前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点评):
大跨度必须算刚度,稳定性,不然没根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给俺们菜鸟们学习的机会,建议楼主把问题说详细了,有没有简单的结构示意图,加速度多大,载荷多大,抖 ...

形式上类似车间天车上的小车,加速度还真不清楚,变速器外壳没多重,100kg差不多吧(我估计的)。现场抖动的情况不清楚,我是被告知有这么个事儿,频率什么的就更不知道了,总之现在还能用。以后的准备让我接手改进

网友(点评):
可能是启动时惯性力引起的动态刚度问题,可以把加速度曲线平滑一些,或者增大刚度(静态刚度和动态刚度在理解上差不多,具体也不是很熟..)

网友(点评):
嗯,刚度,晚上回家补习一下

网友(点评):
阿拉看到改进就头大,要么重新计算,搞个新的,改什么改

网友:
可以先调一调伺服电机的参数,改一改增益和电子齿轮比,也可以改变一下电机的速度曲线,启动加速和减速停止时间拉长,速度曲线平滑下降。解决不了,再考虑机架的结构问题。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仁兄的意见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
用软件模拟一下吧,看下垂量有多大,应该是刚性差的原因。

网友:
能算出来当然最好,100kg也不轻的了。不要出现补强横梁后还是抖就好。

网友:
延长电机启动时间即可解决

网友(点评):
多谢,有机会我会实践一下

楼主:
一并感谢楼上诸位
字数补丁.exe

网友:
估计是启动扭矩过大?不大懂

网友C(2012-05-22):
1.伺服把刚性设置高些
2.换成步进电机
3.重新设计横梁,使伺服可以承受其刚性

网友:
应是结构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结构刚度的问题,往深了说应该是共振的问题,应该是启动时一段时间的频率和结构自振频率赶到一起了,造成了钢梁的共振,形成了抖动。

网友(点评):
要用数据说话啊。这只是猜测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伺服把刚性设置高些
2.换成步进电机
3.重新设计横梁,使伺服可以承受其刚性

1.伺服刚性如何设置……
2.基本没换型的可能了
3.技术活,现场的还能用,目前没精力管它了,先“按下不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1.伺服刚性如何设置……
2.基本没换型的可能了
3.技术活,现场的还能用,目前没精力管它了,先“按下不 ...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各手册上应该都有说明

网友(2012-06-29):
一般是横梁刚性不足,跨度太大了

网友:
看看你装电机的横梁强度够不够吧,强度不够增加加强筋或横梁增加支撑点

网友(2012-10-30):
横梁的刚度计算一下,再齿轮齿条受力分析,是否存在震动方向上的分力,造成震动!

网友:
钢结构的问题。补梁,增加梁的刚性。如果可能,你先打俩斜撑,看看能改变不。如果不行,那就换梁

网友:
考虑振动,阻尼

网友:
软件中设计一个加速过程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不过主要问题是结构刚度差了,另外应该是引起了共振。

网友:
強度設計上表現出來的確實是有問題的,即使改變電機啟動停止的加減速度,這個機架的問題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行走就有搖擺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去增加機架的補強,橫拉,斜撐才能治本。

网友(2012-12-27):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抖动可能是机架强度不足,可以调节伺服的启停时间,或者是把机架改大,100kg不是很重,120的方通够了。

网友:
多大的方管,载重多少,你得说清楚了,大家才好判断问题啊。

网友(2013-06-21):
我们公司这边也有一个跨度2米,高度1.6米,也会振动,

网友:
肯定是太虚了,不够壮

网友:
应该是横梁刚度不行

网友(2013-11-12):
多数是刚性差的原因,齿轮与齿条的啮合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临界转速问题

网友(2014-03-24):
楼主怎么就不舍的上图纳?

网友(2014-05-31):
很明显是横梁结构的问题嘛

网友:
不上图人家怎么知道情况

网友(2015-01-11):
整体门形框架结构的刚度不够,当电机启动后,会产生振动,相当于一个振源,当整体门形框架刚度不够时,就会产生横梁抖动。

网友:
刚性不够

网友:
机架刚性不好,可考虑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