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种图纸怎么计算尺寸

楼主(2011-11-24):
如果有图更好,请高手指教
这是防护罩的制作图,如果要下料,每层面罩应该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即然求助于人,那就请上个图,便于大家讨论。

网友:
装配图不是已经有了么,各个尺寸都知道,然后再把每块板拆开,让搞钣金的工艺人员定一下细节尺寸把板展开

网友:
转配图都有了,每层面积不会算???下料稍微多下点不就行了...

网友:
好办,各部尺寸都有,那么所有料的宽度都一样,长度以最小的那个开始下料,一般每折一道边要减两个钢板厚度,像你的折4道弯应算好总长减16mm(按2mm厚钢板算,中间的那道弯度小可忽略不计),第二张料应考虑间隙,以第一张的长度加上两倍的上面间隙和两边间隙,最好再加上4毫米就行了。最好试折成前两个放在一起试一下,如果好了就按第二张的尺寸加就行了,一般下料不用把面积计算太准(要打下角料)

网友:
钣金活,不太懂。

网友:
过来冒个泡,长长见识。。。。。。。。

网友:
图纸上往下扒

网友:
图纸都有了,再图上量一下

网友:
CAD图直接一件件地从图上量尺寸就是了,注意要从外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