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械部件适合用ANSYS做分析?

楼主(2011-11-24):
学完有限元课程,老师布置作业,是用有限元ansys来做一个分析,分析类型不限。
请教各位,什么零件比较适合用有限元做一下分析?需要做什么类型的分析?

网友A:
没经验,提供一些思路:
阶梯轴,应力集中和疲劳分析
焊接两块板,看一下变形多大
电机,电磁铁等,磁场分布是否合理
一个多层平台上放一个有振动的设备,是否会震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经验,提供一些思路:
阶梯轴,应力集中和疲劳分析
焊接两块板,看一下变形多大

谢谢大侠。

网友B:
你明显在撒谎。
我认识的哥们, 在学有限元的时候;都是老师带着一边学软件一边算零件。
你怎么可能没有做过零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明显在撒谎。
我认识的哥们, 在学有限元的时候;都是老师带着一边学软件一边算零件。
你怎么可能没有做 ...

好吧,你如果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是我撒谎。

网友:
随便找个你感兴趣的。你身边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一下。学习阶段,注重要把知识吃透,不一定要做多复杂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你如果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是我撒谎。

她这是作业,大侠你言重了。作业当然要自己去想去搞。

网友(2012-01-21):
大过年的,别没事呛人,楼主闭目不看换个好心情,ansys很全面,什么都能分析,如果你也什么都懂的话

网友:
工程机械结构件,比如主机架、叉车门架之类的

网友C(2012-03-19):
不错,也准备学这个软件呢

楼主(2012-04-18):
引用 网友C:
不错,也准备学这个软件呢

我只是做作业用到这个软件。感觉很讨厌这个软件,不稳定。

网友:
我还在学习阶段

网友(2012-06-09):
可以分析类似弹片的东西,比较有弹性的,例如像跟手机电池接触的三根弹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