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不显示尺寸等注释了

楼主(2011-11-24):
我的autocad 不自动显示尺寸等数据了~~~~原来把鼠标指针移到被选上的线段的端点会显示长度角度    现在没有了~~~求高手啊.......

网友A:
选择对象后还显示夹点吗?(如果没有的话进入选项-设置-选择集-在启用夹点前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对象后还显示夹点吗?(如果没有的话进入选项-设置-选择集-在启用夹点前打勾)

有夹点~~~就是没有尺寸

网友A:
试一试如图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如图的方法:::::::::::::::::::

恩   刚又试了试   确实是这个的事   不过光点亮还不行   还得右键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