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炭20CrMoTi用啥刀片

楼主(2011-11-24):
我现在有一批工件材质是20CrMoTi的渗炭后的硬度达到HRC55--58度,请各位赐教车削是的参数和刀片种类。余量有0.2MM。是车削好还是磨削好。工程师让我们用以车代磨。公差只有0.01MM头痛

网友:
磨较好。车的化可用陶瓷刀,精度不如磨的好控制

网友:
用CBN刀具车了
完全可以的.机床刚性要好哦.

网友:
什么设备,车床啊,用带金属陶瓷的刀粒啊,推荐京瓷的。

网友:
用CBN的就可以了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1,陶瓷刀具:适合硬度在HRC40--55度的工件的加工。2,CBN刀具:对淬火后硬度在HRC50硬度以上的工件最为适合;考虑成本综合选用,国内的焊接式CBN刀片也不贵。一丝公差刀具没问题,但需要看机床刚性。粗糙度如果要求Ra0.4还得磨;Ra0.8可以车。加工案例

网友:
还是用PCBN的刀具吧
加工超硬材料,以车代磨

网友:
陶瓷刀具估计不行,CBN刀具估计没问题,

网友:
还是用陶瓷刀片较好性价比较好,我们的陶瓷刀片应用在淬火后轴承很好

网友(2011-12-28):
硬度达HRC55--58度,陶瓷刀片也不见得可以,陶瓷是耐磨但是韧性不好,我推荐日本住友C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