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机加转位刀拆卸,哪位有高招?

楼主(2011-11-24):
实习车间里的数控车床,上面的车刀是转位刀片,可是用一段时间后,想调换刀片,很难卸下来,主要是刀片中间的那个小六角螺钉,用自带的小扳手,很快就磨平了,出现打滑。请教哪位有高招。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想过打碎刀头,这个不好操作,或者电火花打。在换个新扳手时候就拧下来了,原来螺钉打滑。扳手也磨损了,其实把扳手磨损的前头磨掉,也可以的,注意别把扳手磨退火了。

网友:
把刀片打碎!那个螺钉和扳手经常更换才能长期使用呀!

网友:
两头都打滑了吗,你就没什么好办法。把刀片敲碎吧。建议采用E开头的车刀杆

网友:
以前也是经常遇到的,我是用2个扳手拧呀,两头都可以拧的嘛,用2个一起的话力会大点。注意用一个手抓2个扳手才。

楼主:
谢谢各位,五楼的方法好像可以,我得试试

网友:
杂碎刀片,或者撞到片的时候不要那么用力。再就是落定能够经常更换,或者找个大一号的扳手扎紧螺钉,然后写下来,还是尽量避免使用有破损的紧固螺栓

网友:
有种 药膏弄螺丝上 上的 日本的 防烧结的   我用过没什么感觉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头疼,我认为不光是螺丝的问题,有的内六角扳手尺寸不达标,这样很容易拧坏螺丝,建议买质量好点的扳手。

网友:
磨一个 稍大点的一字形螺丝刀   能拧下来     卸下后锯个一字形

网友:
卖一套冲击批。什么样的螺钉都能拆下。

网友:
这个简单,掌握手感就可以把刀头慢慢的搞下来,如果是那种螺纹刀类固定的,就只能打掉螺帽头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要想彻底的解决这问题,只有在刀杆上下功夫................

网友:
用角膜机的切片在螺帽上开个一字型的口子,然后用螺丝刀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