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动负载转动反弹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24):
大家好,我在一个步进电机带动负载往复转动180度,每次到位时都反弹抖几下,转得越快,抖得越厉害,我想要一秒钟转180度,不知道怎么控制好?请高手帮忙提些方法,跪谢。急!步进电机是12Nm,1.8KW,额定转速400转的,负载大概有15KG,负载在上,电机在下,负载有安装板安装,其重力不作用在电机上,电机纯粹带动转动而已,直接连接,不经减速机和负载。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电机转动到位后没能自动锁紧,还是很轻松的摆动。

网友:
加个单向轴承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很明显,你选的步进电机选型有点问题,负载惯量太大,你的启动扭矩够了,制动扭矩不够,导致步进电机转动之后刹不住车,步进丢步,振动,驱动器也可能会报警。还有就是步进在低速时无法正常工作,振动异响都会有。像这样的情况,最好是增大步进电机到负载的减速比,比如用1:3的同步带减速,或者用齿轮组减速,或者加装减速机,这样制动力距也会增加。应该能解决问题。如果不想这么麻烦,你就计算一下负载转动惯量,选用能满足要求的大惯量步进电机。

网友B:
海边民工 网友好!
.
如下是我5年前的发言,顺手拈来原文转贴于此。原帖网址见下面的链接。
.
请注意一下发言的时间,那可是5年前的发言啊!
.
syw  11-11-25   07:25
.
.

//*******************************************
楼主网友好!

步进电机之所以出现画面上所示的抖动现象,完全是厂家给步进电机配套用的
驱动板造成的。为了以不变应万变,厂家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大都采用两种方式:
一、用外部脉冲频率向驱动板发出速度信号,频率快,转速快。
二、驱动板设几档固定转速,由外部编码选定。

//.................................................................

很显然,第一种方式本来是可以做到采用匀减速,达到使机械手不抖动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方式又不现实,因为,上位机不可能分出精力专门侍候
步进电机,所以只能采取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只有几个固定速度,则,不能做到匀减速,尤如公交车以一给定
速度进站,到位踩死刹车,乘客不晃才怪哪!-----不光是晃,还有巨大的噪声,
想想公路上常听到的急刹车的声音就知道了。

//..........................................................................

本来在一般的控制中,有点晃动也无所谓,可我们偏偏遇到一个高速旋转物体精确
定位的项目。我们买了很多厂家的驱动板,都没能解决问题,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己
设计步进电机驱动板。此项目用时两年,光步进电机驱动板就做了将近二十个版本。

//...................................................................

不是不想用交流伺服系统,而是成本比步进电机高出很多。再有交流伺服系统中驱动器
中的芯片市场上买不到。

Syw   060918—19.48

//*******************************************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3

网友(点评):
市场上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靠谱的吗?都得我们自行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边民工 网友好!
.
如下是我5年前的发言,顺手拈来原文转贴于此。原帖网址见下面的链接。

弱弱的问一句,步进电机的功率怎么换算呢,按照楼主描述的参数,俺计算的功率只有0.5kw(T=9550P/n),还有,查阅一些资料,步进电机的扭矩随转速提高而降低,不知道楼主的额定转速是什么时候的?还望指教!

网友(点评):
这个步进电机是后来换的,原来我用的是一个180度旋转气缸控制,但是气缸转动到位后反弹晃动很厉害,解决不了晃动,所以电气工程师就说用步进电机代替。也没来得及计算,他就去随便抱一个回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选的步进电机选型有点问题,负载惯量太大,你的启动扭矩够了,制动扭矩不够,导致步进电机转动之 ...

谢谢您的回答,我的转速是30r/min,很低了,是不是这样太慢了工作不正常?如果加个减速机1:5左右,让电机转速提高5倍,扭力大5倍,这样扭力肯定没问题了,电机是不是可以转得平稳些呢?

网友(点评):
加减速机肯定没问题,要注意减速机的精度,正常步进电机说是400转/分的转速,实际使用并不行,实际只有150转到250转的范围才比较平稳,不在这个范围时电机可能会有异响。你减5倍的速,还差不多是30多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