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偏心轴,请教

楼主(2011-11-24):
各位大侠:两百多大,两米长的偏心轴,四个中心孔打好后是一夹一顶粗车然后在两头顶起精车快,还是怎么加工快啊
直接两头顶,粗车慢,离心力大,抖动厉害

楼主:
大家都怎么搞的啊,相互学习下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  期待大侠的出现

网友:
现在用数控车应该是不需要安装偏心的哦!

楼主:
什么数控不要偏心哦?
车出来偏心的还不是有离心力啊

楼主:
怎么没人啊,
开来还是只有慢慢车了

网友:
用四爪夹一头再顶一头粗车。精车再两头顶。中心孔可以打大一些。看你工件的情况来考虑。也可以顶着车一个圆柱面,再三爪夹一头顶一头加工。

网友:
可以先在铣床把多余的先加工掉      车加工可以采取二边都用四爪粗加工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这样

楼主:
两边四爪还没有用过
两头顶是多数

楼主:
大多还是先一夹一顶粗车在两头顶精车

两边四爪还没有用过
两头顶是多数

楼主:
怎么没人啊,
都哪去了

网友A:
大哥。这个轴不是69的鄂式破碎机的轴吗。先打好顶尖孔,偏心的也打好。一共是四个。
采用对顶方式。80车床。6小时就能车完一个

网友:
这个还算不上特大。我亲眼看过。500粗的6米长的偏心

网友A:
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地方鬼地方

网友:
现在加工曲轴是不是不用偏心的工装了,直接打偏心空,然后用四抓就直接能在车床上加工了是不?

网友:
没有见过,学习了。。。。。。。。。。。
不过这么大,想着做的话肯定有点难度。。。

楼主:
大家互相学习了,顶顶顶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地方鬼地方

车这个过瘾,
好车床啊,只可惜这些活我们这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个轴不是69的鄂式破碎机的轴吗。先打好顶尖孔,偏心的也打好。一共是四个。
采用对顶方式。80车床 ...

你们专门作破碎机的啊?有各种轴的图纸没

楼主:
谁有破碎机轴的图纸啊

楼主:
有我买啊,必须国标的哦

楼主:
怎么没人啊
谁有图纸啊?

楼主:
怎么都没有搞矿山机械的啊
大家顶起啥.......

网友:
能不能先加工一个中心架架口,加个中心架,然后一夹一顶去余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