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M180×6左旋的直扣(内扣),通规进不去止规进去了!急急急!!!

楼主(2011-11-24):
       color="black">扣规是新到的哈量左旋螺纹规,刀片是成都工研所22ER的刀片,牙型半角30°的。挑了2个扣了,都是一样的情况,止规能进去,通规能进去2-3扣左右,我用的是数控车挑的,螺距应该没问题吧,前两天挑的M160×6左旋的扣也没事啊,是不是刀片的圆弧太大了呢?急急急急!

还有就是工研所的螺纹刀片,同型号的,怎么刀尖圆弧差那么多呢?外扣圆弧是R1.8左右内扣的却只有R0.8左右?问什么呢?就是这样设计的嘛?山特维克的也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A:
螺纹的深度不够,角度大

网友B:
看看你刀的安装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的深度不够,角度大

牙型角度60°  我们测量了,还有就是止规都进去了说明实际中径已经大了,是不是刀片的圆弧太大了?成都工研所的螺纹刀片是怎么配合的?内螺纹刀片比外螺纹刀片的刀尖圆弧大了将近1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刀的安装角度

我拿百分表找的,差了不到3丝  谢谢

网友:
确认你的刀片型号,和角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牙型角度60°  我们测量了,还有就是止规都进去了说明实际中径已经大了,是不是刀片的圆弧太 ...

中经大了就是角度大了或者刀尖圆弧大了

网友(2012-03-20):
用用株钻的螺纹刀片吧  价格不贵,,效果还行

网友(2013-08-17):
你的刀太钝了,干出的货中径大了,孔径小了,止规的外圆小,你那个中径大,通过了,通规底径大于孔径,通不过

网友:
这个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刀具装夹角度对不对,还有螺纹的深度,及刀具磨损量等问题

网友(2015-06-29):
请教一下,如果要是想使中径变大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牙型角度60°  我们测量了,还有就是止规都进去了说明实际中径已经大了,是不是刀片的圆弧太 ...

刀尖圆弧大,通规牙顶和内螺纹牙底发生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