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中心距离会变大吗?

楼主(2011-11-24):
原材料是铁,热处理后回来才发现中心距离大了0.4毫米请高手帮忙一下,是不是热处理造成的

网友:
铁?什么铁?热处理肯定是会变形的,不过你这个变形量可真大啊!

网友(点评):
大不大要看他工件大小

楼主:
材料说错了,材料是45#钢。
变形会有,但奇怪的是中心距离变大了0.4毫米,请问一下两空中心会变吗?如果不会那就是没热处理之前 就大了0.4毫米,本人刚入这行什么都不懂,请多指教

网友:
会变的,热处理变形这个东西很难说的,主要看零件材料,还有本身的形状决定的,暂时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工艺来抑制变形,我们以前是靠经验来决定工艺尺寸的,至于中心距变这么多还是很少见的,你孔是多大啊?我觉得你热处理之前肯定就偏差不小了。另外送你两本书,有空自己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了平面度是达不到还可以返,中心距离大了没办返工了,孔是10+0.02.+0.06
8+0.02,+0.06,刚上任就出现了批量不良,晕啊....

网友:
变形很正常,但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在热装的时候,孔一加热就变大,而不是变小呢???
一直很纳闷!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般都是热处理后还要进行精加工的,变形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看你选择的热处理方式,不同的热处理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变形量,变形在热处理加工过程中是不可以避免的。
建议选择合适的余量,便于加工,不至于零件报废

网友(2012-07-22):
只要经过高温都会发生变形的,当然是热处理造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