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机床XH714D快速移动倍率怎么调节?

楼主(2011-11-24):
有用过汉川机床XH714D的朋友,快速移动倍率F0,F25,F50,F100在哪调节

补充内容 (2011-11-27 22:01):
一般机床面板上都有快速进给倍率调整按钮F0,F25,F50,F100。而汉川机床面板上没有,是不是用进给倍率调节,那多不方便。谁用过汉川机床,能否告诉我。

网友:
机床面板上有个旋钮啊,转动旋钮就可以了啊

网友:
汉川X714D用的是FANUC的机床操作面板,不是旋扭,是按键式的,好像在操作面板的右下那一块有几个按键是快速修调,具体记不得了

网友A:
谁给你说的没有???面板上有两个旋钮,一个进给倍率,一个转速倍率!进给倍率不管是快速移动还是进给都起作用!你开714局然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给你说的没有???面板上有两个旋钮,一个进给倍率,一个转速倍率!进给倍率不管是快速移动还是进给都起 ...

表急嘛,这样的倍率旋钮设计毕竟不算最主流的,一般都是F0,25,50,100四档倍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急嘛,这样的倍率旋钮设计毕竟不算最主流的,一般都是F0,25,50,100四档倍率的。

你说这是多少档???就是没有25,有30,40还不行???
估计他也没开几天这床子!否则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