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24):
数控车床刀架上,刀位信号如:T1、T2、T3、T4、。。。有时与+24v之间接上上拉电阻,有时却不接。为什么?肯请高人指点!

楼主:
谢谢楼上。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有些用上拉电阻,而有些不用。

网友:
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看系统的接线和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系统设置成高电平有效时,应该接上拉电阻,还是不接上拉电阻。

网友:
低电平有效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论坛真是卧虎藏龙哦!

网友:
过来学习数控机床信息的

网友(2012-01-03):
换发信盘试试,一般有些发信盘有问题。

网友(2012-02-06):
是24v的线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