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衬轴承内外圈一般都用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11-11-24):
请教:背衬轴承内外圈一般都用什么材料?

楼主:
望大侠们解答,自己顶起来+++

网友(2012-02-15):
楼主厉害啊,研究背衬轴承啊,就是所说的Z-MILL轧机轴承吧,精度高的很啊,单个跳动0.002mm,组件跳动0.006mm。
我觉得材料和尺寸有关系,小尺寸应该淬透钢可以,比如Gcr15等;如果尺寸够的话,当然用渗碳钢好一点,成本和热处理就肯定要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望大侠们解答,自己顶起来+++

应该是矫直机或者Sendzmir轧机,或者其他多辊轧机上用的背衬轴承。

背衬轴承套圈比较厚,所选轴承钢要比较容易淬透。
背衬轴承回火工艺比较特殊。
至于具体钢号,难以提供。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背衬轴承的问题了,用于森吉米尔轧机,他可是个消耗品。世界最好的背衬轴承也就是十多个月。

网友:
背衬轴承 一般选用渗碳钢和GCr15SiMn 贝氏体淬火

网友(2019-11-11):
单个跳动0.002mm,组件跳动0.002mm???相邻跳动不大于0.002mm,组件跳动误差不大于0.0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