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百发500KW柴油发电机组故障,紧急求助

楼主(2011-11-24):
关于我处一台无锡百发500KW柴油发电机组故障描述:
我处现使用一台无锡百发BF-DW680发电机,配用动力为韩国斗山P222LE,12V柴油机。该机组使用电子调速系统,控制模块和执行器均为韩国制造。现使用近2000小时,该机组负载为一100Th一套碎石系统,系统最大电动机为220KW,星三角启动;近几天启动正常,系统运行2小时以后出现发动机控制不稳,振荡,此现象出现在负荷卸掉空转时,此时电流为200A左右,带负荷运行时电流为300-400A;把控制模块上的GAIN灵敏度调低,正常,但220KW电机启动不了,灵敏度调高到可启动220kw电机,运行时又会出现发动机振荡现象;同时调整STABILITY稳定性旋钮也没用。同时机组电压正常,相间均为400V,频率为49.8-50Hz。
我单位以前有几台法国西电400KW机组,控制系统同此发电机组相似,其说明书介绍调整方法如下:启动发动机运转至水温达到不低于60℃,顺时针转动“GAIN”,直到出现不稳定状态,然后往回转,直到获得稳定,然后再转动1/8圈;按照上述调整“GAIN”的方法,调整“STABILITY。按此法调整后,由于灵敏度低,220KW电机无法启动。
    急切求助有关方面专业人士鼎力相助,不胜感谢!

网友A:
就是典型的系统震荡,负载比较大的时候,柴油机曲线不好了,一调就过,一收就低,你负载能减小吗?假如不能,在调速器上想辙,改现有曲线,降低灵敏度,但不能灭了,

启动时候用那个灵敏线,启动起来以后,调到低灵敏线,挺麻烦的,最好是降低载荷,

网友:
破碎机与电机之间是硬链接还是软联接?加液偶能行吗?可以使破碎机电机空载启动。

网友:
为什么呢,不想评论前面二位大侠的回复,还请多想下在回答。
我就等等在发言。

网友:
额定680KW的电机,运转电流300到400A,负载肯定不算大,从你描述的故障现象很难找到故障的原因,或许是没找到故障本质的真正现象,建议检查原动机和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典型的系统震荡,负载比较大的时候,柴油机曲线不好了,一调就过,一收就低,你负载能减小吗?假如不能 ...

              因在非洲施工,配件困难,又无多余的替换件,也得不到厂家技术支持,此故障挺困扰我。我想和兄弟再探讨一下,看有无别的途径处理这一故障。
              首先我想既然以前没这一故障,现在有了处理不了,说明本人技术不行,俗话说:“没病不死人,死人必有病”。从目前看调速模块调整有效,不能证明转速传感器有故障,就暂且认为传感器无故障,那么执行器会有故障码?因为电子调速器不同与机械调速器,它没有调速飞锤,发动机的转速是由能够感测设定转速和实际转速之间差异的控制器来控制的。这个差异信号被转换成一个电信号,并传给电磁体{执行器},这个电磁体调节喷油泵的控制杆以增加或减少喷油量。执行器和油量控制杆之间有联动机构,已铅封,暂时不敢拆开,我想假如它有问题应该不会冷机正常工作两三个小时,越是热机振荡次数越频繁。
             根据以上所述,只能初步认为会不会是喷油泵故障呢?。柱塞磨损导致热机喷油效率差而引起的,此说法也只是不成熟观点,会是吗?

             另外我发现无锡产的机组不算专业,以前使用的法国西电机组转速传感器到控制器、执行器到控制器之间的线全长都带屏蔽,并且屏蔽连接在控制器壳体上,而无锡百发则无屏蔽,会有电磁干扰吗?好像影响不大吧,要多台并机会有影响吧。

         降载不可能,因为碎石系统主要设备就是一电机220KW的反击式破碎机,不过是否可把电机启动方法改一下,以前我们用的是星三角降压启动,请问换成软启是否启动困难程度小点?

网友A:
你好,兄弟你不容易,阿拉体会你的苦衷,我们在非洲玩大石油泵站的,所有设备都是世界顶级的,柴油机是道依茨的,连小鼻子的都不用,非洲环境恶劣,高温,设备离奇古怪的毛病都有,不奇怪,

你现在这个,主要是热机震荡,可能性比较多,阿拉要在现场大概可以判断,现在只能说大概,你说用软启动,会有效果,但震荡依然还可能有,不能根本解决,

你看一下,你负载有周期性吗,假如有,测试一下负载周期频率,其它问题容阿拉想一下,一会儿说,

阿拉特理解非洲干活儿的弟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兄弟你不容易,阿拉体会你的苦衷,我们在非洲玩大石油泵站的,所有设备都是世界顶级的,柴油机是道依 ...

         你好,兄弟!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对我的困难上心,我是中水电的,专业是施工机械修理,在国内干了20年,央企难混,别人就不把你当回事,无奈,四年前到非洲在企业混。现在的机械设备都是自控的,机电一体化,故障现象多多,让我又很郁闷,好多问题问厂家,人家老说:技术问题,保密。只好上网求助专业对口的朋友帮忙。你很专业,我现把你提出的负载周期说一下:                                                                                                    系统负载主要是一220KW电机,启动电流800A,45秒转换为运行,空载电流170-200A;接着启动一75KW的电机,然后启动的都是小电机,启动完成后系统空载电流是200-250A,然后加载,载荷为冲击载荷,最大运行电流是350-400A。因近一段时间所破碎石料太湿,大约30-40分钟就为一负载周期;空转,空转时间一长就开始震荡。

       大体情况就这样,劳你费心了!

网友A:
水温是多少?水温是个关键因素,水温高了,大载荷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在外载干扰下,可能会形成周期震荡,道依茨对这个特别注意,散热器就不要国产东西,并且格外加大,

还有,你震荡周期时间告诉阿拉,短周期一般是控制器问题,长周期是载荷干扰,

另外,机器磨损情况告诉我,缸压现在有多少,喷油压力大约多少,

水温信号是怎么给的?

都告诉阿拉,说详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温是多少?水温是个关键因素,水温高了,大载荷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在外载干扰下,可能会形成周期震荡,道 ...

请问??国产的散热器怎么回事?道依茨发动机好在哪儿?难道国产发动机过不了你这道关……
据我所知国产维柴、大柴、上柴……质量都比道依茨好啊……

网友(点评):
大侠做什么的?道依茨的工程机,世界第一名牌,曲线非常稳定,特性硬,寿命好,石油站用这个,昂贵,其它场合用不起,在非洲只能用这个,不可能用国产工程机,散热器在非洲特别重要,不是德国就是米国的,

网友(点评):
在你面前大侠不敢当,顶多是虾米级别。维修工程机械的修理工……

网友(点评):
谁敢与2266998大侠比高低,他是万能的,有发现他什么都懂吗?细看关于他的贴子就是没有他不懂的,机械电子,等等。有点象以前的田野,

网友(点评):
楼下有话明说,用不着泛酸,也用不着说这些没有的玩意儿,我前面的技术问题哪里说错了?明示鄙人,不用玩阴的,你等人,见的不少,有事说事儿,骂人就明着骂,有啥不肯,阿拉看谁不忿,也骂,不你这样,哈

网友(点评):
998同志把道依茨发动机吹得那么神,你想解放载重车上的道依茨发动机为什么问题不断呢?我呸!真不服!咱先不聊这事,先看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发动机的问题不争论,你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你说的是车机,阿拉说的是大功率工程机,上面说过了,是油田泵站的机器,谈的不是一个东西,没有可比性,楼主的问题我在后面回答了,有兴趣在那帖批评一下,哈哈,谢

网友(点评):
楼主的是发动与发电机组合把电能输送给工作电机,你说的是发动机与单泵或者是多泵组合把流量和压力输送给工作马达。言语不当请多关照,谢谢!

网友(点评):
大侠,调速系统是一样的,只是负载不同,我都有这两个调速器,设计过总体系统,楼主这个比较小,大的工程机2000千瓦,楼主的问题我后面具体分析了,但还是喜欢与你讨论技术,特别是细节,

网友(点评):
超过2000kw发动机v型12缸是吧?

网友(点评):
是你说的,

网友(点评):
这能表示什么?干这行的v型八缸我都摸过了,就算我说错了在998大侠面前认栽!本人生来就是不服输!

网友(点评):
阿拉喜欢你这个性格的,只是不喜欢那个说风凉话的,什么谁谁万能,有技术就说技术问题,说那些没有用的干吗 ,真说的时候又不开口,

网友(点评):
998同志:超过2000KW柴油机……是我姑娘和我侄子他们俩抢我的笔记本当时忘了关QQ号而发的,当时我在忙业务,回来就这样了。我认栽是我发的,当时对着俩孩子发火想想这次都臭大了!没有挽回的余地就认栽吧!才这样…

楼主:
           各位仁兄:承蒙各位厚爱,我的机组情况再作进一步介绍:
1、水温一直不高,散热器大,散热效果好,长时间运行水温在70-80℃,热车油压不低于0.3Mpa;
2、此机组配置不高,除了调速系统为电子调速外,水温、油压为仪表显示,无水温过高、油压过低保护模块,其上显示屏仅能显示每项电压,频率,电瓶电压,运行台时;
3、气缸压力暂时没法测量,不耗机油,无下排气,启动时有蓝烟,着一会蓝烟消失,运转颜色正常;
4、喷油器一月前雾化不好,拆检用校验器测不雾化且压力都不高于200BAR,购买原厂针阀偶件更换,雾化好,压力都接近标准280BAR:
5、振荡起来,忽忽悠悠,机器晃动,无法恢复,调低GAIN灵敏度就好,可运行,但启动不了220KW电机;假如不调整,停机再次启动,正常,负载均匀就没事,一旦负荷猛地减小,且空转时间长就开始震荡。
      我可把机组的一些照片发过去,供各位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仁兄:承蒙各位厚爱,我的机组情况再作进一步介绍:
1、水温一直不高,散热器大,散热效果 ...

1 水温属于正常值,这就基本排除许多机械故障,比如喷油正时等故障,另外水温对控制系统无干扰,

2 从你描述的状况看,缸压问题不大,由缸压弱化导致的曲线弱化对系统的影响也不大,

3 ,现在看,控制系统的问题比较大,首先,你控制线没有做屏蔽处理,大负荷时,全系统功率因数高,系统比较正常,低载荷时功率因数下降,电压波形有可能存在异常,而你破碎机属于高负荷冲击载荷,系统电压本身有畸变与高次谐波,这样某次的信号可能叠加干扰到控制器的比例计算,导致周期性的超调与回调,

4 控制器自身积分比例器的计算系统自身有故障问题,比如电容长期使用以后性能下降,导致计算因子不准确,这也会引发超调,超调导致震荡,

5 现阶段,因为没有到现场,只能有如下建议,先找厂家换一个新的速度控制器,这个没有多少钱,对系统信号屏蔽处理,避免外干扰,如果现场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系统输出电压的波形,有多大的畸变,

假如你机器有手动速度杆的话,在超调的时候,用手动速度杆人工干预,假如可以干预到正常范围从而避免系统震荡,就完全排除了油门执行器的故障,假如不能,要更换油门执行器,油门执行器的卡阻与滞后,也会带来系统的长周期震荡,这个有先例,而当油门执行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故障目标就完全锁定在你的速度控制器上了,就基本排除了机械故障,

你按上面说的试验一下,有问题再说,

祝你好运,

网友(点评):
非常清晰的指导。虽然不太懂,旁观顺便学习下

网友(点评):
难得的一课!请问998兄,济柴的发电机组水平怎么样?

网友:
实际情况不了解,无界定,不乱发言。

网友(2012-03-30):
引用 楼主:
因在非洲施工,配件困难,又无多余的替换件,也得不到厂家技术支持,此故障挺困扰我。我想 ...

看到你的问题:
迟来的回复!你讲的很仔细,我们很多机组到海外,基本没有你讲的这么细。你不用多考虑,这是发动机控制器的问题。我司遇到过,我司是发电机组制造商,更换发动机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