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过程中,产品变形难题,请教

楼主(2011-11-24):
车床,产品304,圆直径470,厚度10,两面车到8。平行度要求0.1

现在做一个,工时差不多要6个小时。

现在工艺是,每次吃0.5左右,来回翻,两面轮流车。最少走4刀,有时走5刀。转速比较慢,每个面要走45分钟左右。

尝试过走的快,吃的多。但是车好后中间就会鼓出来,平行度无法保证。

像这个不锈钢的引力该如何去除?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换我不会用车的办法加工。用上加工中心或者铣床上干,用个盘刀分分钟的事。或者最后上平面磨两面来那么下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我不会用车的办法加工。用上加工中心或者铣床上干,用个盘刀分分钟的事。或者最后上平面磨两面来那么下就 ...

平面磨绝对不行,会把磨床给敲掉。

用盘刀加工,估计也会变形啊。

网友:
应该加切削液冷却,不锈钢伸缩力强,我做不锈钢六年了,还是听听各位大师傅意见吧。

网友:
学习学习,赚点积分。

网友:
盘刀比工件大,上去的话变形变不到哪里去。真的怕不好就稍微留点量,精着来下。车床上夹的话你就不怕变形?

网友B:
如果有大点的平面磨床,上下压盘的那种,很容易搞定。普通平面磨的话,是不是可以加个铁的圆套(或者两个半圆套)在平磨上做,不过之前车的时候应力也不能留的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大点的平面磨床,上下压盘的那种,很容易搞定。普通平面磨的话,是不是可以加个铁的圆套(或者两个半 ...

你好,如果单磨的话,估计工时比我车床要长。

工人现在光车出来,平行度控制在0.1,做1个6小时左右。

我在想,如何能去除不锈钢的引力。像45钢可以调质这种去引力。完了之后车床2面各走1刀完事,最多1件1小时。

网友(2011-12-24):
先大刀开粗 留精车量 再做夹具贴一个面 固定外径车床精车就可以了  上料慢一点 做出来的质量不错

网友:
加工这么外径这么大的不锈钢 变形在所难免。。
lz你是怎样装夹的呢?
这个影响很大。。

网友:
车的效率确实低,如果还再车床上做的话,中拖板上加装铣刀动力头(那种多个刀粒的飞刀盘),应该属于旋风铣的概念了,效率就高了,怕精度不好的化,留余量车刀精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