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在回火的时候因炉表出现故障,温度达到980度

楼主(2011-11-24):
45钢淬过火,在回火的时候因炉表出现故障温度达到980度,工件会出现什么情况能救回来吗?

请教,谢谢。

网友:
看晶粒粗大到什么程度了,还有表面脱碳有多厉害,反正你现在肯定不能用,前面两个还行的话,重新热处理还能用,假如不行,就没救了,还是老办法,偷偷扔了,甭叫老板知道了,哈哈,

网友(点评):
“还是老办法,偷偷扔了,甭叫老板知道”?看到这话,我就笑了,有趣。大侠这样做过?还是想出来的啊

网友(点评):
阿拉有时到小工厂去,看那里的工人看着阿拉尴尬地笑,阿拉就知道怎么了,但阿拉从来不告诉他们老板,但想的出来,一定偷偷扔掉了,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正常,看不到就没事,工人都精这,哈哈

楼主:
太经典了,可惜瞒不住

网友(点评):
阿拉肯定说的很准确,无论是数据,还是处理方式,哈哈,

楼主:
刚才我方2个回火到980度的工件,重新淬了下,硬度最高52最低39HRC  另一个工件最高42HRC最低18

第2个工件怎么相差那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我方2个回火到980度的工件,重新淬了下,硬度最高52最低39HRC  另一个工件最高42HRC最低18

第2个工件 ...

有严重脱碳区域,还是昨天说的,甭凑合了,偷偷扔了,扔了,只是害你小老板,你继续用,损害整个用户群,所以阿拉的建议都是偷偷扔掉,

网友:
高报废就得报废,要对得起良心

网友:
该报废,不要害人哪。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