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无法正常返回参考点

楼主(2011-11-25):
立式加工中心主轴Z轴超程,无法正常返回参考点,修改#1320参数,正常返回。等第二天再从新开机,又无法正常返回参考点。检查了限位开关部位,没有发现异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们公司好像也有一台这样设备,是不是问题在软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好像也有一台这样设备,是不是问题在软件上。

操作系统是发那科的,软件应该没有事吧?

网友:
看看行程开关是不是弹不起来了,或者行程开关线缆有没有破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系统是发那科的,软件应该没有事吧?

还是查一查的好,上次我们这边有一次故障就是软件导致的

网友B:
Z轴快速速度参数设置过高或是减速挡块长度不够,会造成“过冲”导致超程。降低快速速度参数或降低快速倍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快速速度参数设置过高或是减速挡块长度不够,会造成“过冲”导致超程。降低快速速度参数或降低快速倍率试 ...

减速挡块长度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Z轴在寻找参考点事,限位按钮在快到减速挡块末端的时候就停止了。我怀疑是不是丝杠里有铁屑,摩擦增大的缘故呢?要真是这样,麻烦就大了。

网友:
查看一下软限位参数与超程时机械坐标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