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曲轴在普车上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各位师傅们好,我是一名车床新手,请问在普车上怎么样加工偏心轴和曲轴,我只知道要先划线,找出偏心距离,但具体又没见人操作过,请问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其精度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偏心轴和曲轴零件类型太多。贴图上来才有人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轴和曲轴零件类型太多。贴图上来才有人给你回复。

我没加工过,只是想知道怎样做出来的而已

网友:
1.如批量加工,做一个偏心夹具,夹具的偏心量等于曲轴的偏心量,使车床旋转时以连杆颈为回转中心即可。
2.转速千万不要太高,因为是偏心旋转,不平衡量很大,转速太高床子受不了。

网友(2012-04-30):
下一个中级车工的视频看看就懂了

网友(2012-07-12):
用两顶针做好了
或者四爪一夹一顶
中心孔在钻床上划线打好

网友:
偏心轴和曲轴零件类型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