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钻头 加工有吱吱响

楼主(2011-11-25):
合金钻头 加工有吱吱响!!!!!!!!!!!

钻头刚刚磨好的时候加工是沙沙的声音很正常,可是做了几十个深20MM的孔,就有这种声音了

钻出来的孔,孔壁很光滑,怀疑是钻头的侧刃和孔壁发生摩擦引起的!!!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解决钻头的侧刃和孔壁发生摩擦这种问题??????

钻头后角角度是7度,切削刃夹角是140度,加工材料是HT250的灰铸铁。

网友:
1.钻头的侧刃和孔壁发生摩擦?难道你的钻头呈锥形?
2.我认为是刀具不好或磨的不好也可能是材料不好或参数不合适,导致钻头磨损速度快。

网友A:
加工HT250的钻头建议楼主磨120度顶角,后角10-12度,横刃0.7-0.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HT250的钻头建议楼主磨120度顶角,后角10-12度,横刃0.7-0.8mm

刀具厂家提供的钻头数据是140度的顶角

网友(点评):
那你问一下刀具厂家,看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点评):
说明刀具厂家不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HT250的钻头建议楼主磨120度顶角,后角10-12度,横刃0.7-0.8mm

我晚上试试磨一支120度顶角的钻头来用用,

你说的后角要磨到12度是不是太大了???

我发现新买回来的钻头顶角都是140度的,后角都是7度的!!!!!!!!!!

朋友,谢谢您的回答!!!!!!!!!!

朋友,谢谢您的帮忙!!!!

网友(点评):
铸铁如磨料啊,HT20对刀具后刀面磨损很严重的。

网友:
公司采用伊斯卡的是硬质合金钻头,加工零件是发动机飞轮,材料H250,切削刃也是140度。
刀具供应商给的参数线速度是80至150,按照公式计算,如6.7的孔最低的转速是3800转,每转进给供应商的参数是0.16至0.24,取中间值0.2的话进刀F760,孔深是38左右,程序是使用G73啄钻,刚开始用的时候能用几天甚至一个礼拜,后来经过重磨后没多少个孔就折断了。这是怎么回事??交流QQ182807715

网友(点评):
谁从磨的孔? 自己手磨的,还是 数控刀具磨床 磨的? 还有 刀具涂层很重要。 自己手磨的可定不行的,

网友B:
自己磨的钻头,一般都会有微小的修磨崩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磨的钻头,一般都会有微小的修磨崩损。

但哪怕是全新的有时候也会断,而且没有任何的征兆!

网友B:
1、是否有沙孔的存在?
2、装夹精度?
3、零件刚性如何?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行家,我也听 朋友说过,钻头加工时,遇到砂眼 八成是要断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否有沙孔的存在?
2、装夹精度?
3、零件刚性如何?

加工材料是HT250灰铸铁

三菱加工中心

钻头直径14.5     转速 2000    进给 F 700    钻深40MM(通孔)

钻头是以色列的  依斯卡 钻头

网友(点评):
降低点进给吧!

网友(点评):
每转进给0.35。。。。。这也忒高了点吧

网友(点评):
还有 刀柄和切削液都需要考虑下是否合适。伊斯卡的什么钻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是否有沙孔的存在?
2、装夹精度?
3、零件刚性如何?

没有砂孔,零件各方面也没问题!!钻头跳动有0.04mm!

网友(点评):
这跳动大了点。建议改善下。

网友(2013-05-30):
冷却液没到位甚至没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HT250的钻头建议楼主磨120度顶角,后角10-12度,横刃0.7-0.8mm

兄弟,楼主说的是硬质合金钻头啊,据我所知,合金钻头的顶角都在130和140度的多啊,而且加工灰铁后角也没必要这么大吧,

网友:
多方面找下原因吧,不一定是刀具本身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