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轴承型号对应的有两种轴承

楼主(2011-11-25):
在NSK中61808这个型号对应两种尺寸的深沟球轴承,这是怎么回事(其它公司的也是)?如果我只选61808深沟球轴承,供应商会给那一种?

网友:
NSK这个型号不会是这样表示的,如果你买了这型号表示的轴承,那一定是假货!
另外你说的这个情况根本不会存在的!,只要基本型号一样,那么轴承的基本尺寸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不大可能,尺寸规格在“61808”这个数字里面都定义清楚了,贴张图看看

网友:
这个轴承,不同品牌的表示方法可能会不一样的,如SKF/61808...,FAG/61808..NTN/6808...,他们都是一个基本型号的轴承

网友:
哥们买到假的了,,你说的这个情况根本不会存在的!,只要基本型号一样,那么轴承的基本尺寸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
你买到假货了吧,你可以把图贴出来

网友:
怎么可能会一种型号对应两种尺寸的轴承,肯定你弄错了。

楼主:
我是用常用轴承型号对照这个软件查询的。新型号相同,但对照型号不同。61808给的两组数据分别是12X21X5,40X52X7都是6000型深沟球轴承,对照型号前者是6801后者是6808!

网友(点评):
软件是错的,哈哈,里面的新旧型号是说国产轴承型号,对照型号是国外型号,12X21X5的新型号是61801,40X52X7的是61808,你看看旧型号的区别就知道了,另外内径代号08怎么可能是12呢

网友:
是你用地软件有问题吧,很明显的内径12的不是61808轴承

网友:
一种型号的轴承绝对不可能外形尺寸不同。这是学机械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我在工作中也有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而且这个人竟然是钳工技师,真有点不可思议!楼主是软件有问提题。

网友:
一种型号的轴承绝对不可能外形尺寸不同

网友:
这个不可能,如果NSK这么做,他自己也会弄不清楚的。

网友:
你的软件有错误哦,去下载个新的吧

网友(2012-01-09):
应该 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啊    不错

网友:
一种型号的轴承不能外形尺寸不同

网友:
这肯定是假货无疑,一个型号只能有一种尺寸,这是常识

网友:
61808 不管那个品牌也没有两个尺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