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带的宽度可不可以随意定?怎么我听说的只有1000、1220、1248三种幅宽呢?

楼主(2011-11-25):
304不锈钢带的宽度可不可以随意定?怎么我听说的只有1000、1220、1248三种幅宽呢?

网友:
一般就是这几个规格,大的市场有1500以上的,超过1700的就少了,做大的结构,先考虑好拼缝的位置,再定板宽,

网友:
这个是原板的规定吧。

网友(点评):
轧钢厂的设备都有一定规格,会根据市场需要,看哪个规格销路最好,安排生产,取得最大化的利润,市场规格就是大家都喜欢用的规格,

网友:
我倒是觉得常见的的是 1219,1500,1000 啊

网友:
900  1000  1220  1500

网友:
可以按自己的要求分条的

网友(2012-01-07):
量大的话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定的。。。

网友:
关于这个难说的了,现在不管你要什么尺寸多能弄到。可是你又想马好,又想马不吃草,可能会难点。

网友:
我从50-300-400-600-800-1000-1220-1500 都用过  1000-400=600      ........看你怎么玩 量究竟有多大

网友:
900  1000  1220  1500  见的比较多

网友:
订制的恐怕要量来保障

网友(2012-02-25):
可以的  有种机器叫分条机,是专门把板材分成不同的尺寸的,就要看你的量了,一般标准的话都没有那个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