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青铜竟被磁铁吸附起来了!

楼主(2011-11-25):
这个星期,公司同事在改善一台检测机的电气检测特性时,发现导磁材料会对检测结果有影响,就将材料更换成锡青铜。
可检测结果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明显改善,于是就用一块磁铁吸附锡青铜,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锡青铜竟然被吸附起来了。
这可是雷到了一帮人,学了十来年的物理难到被颠覆了?
后来大家分析,一定是这块锡青铜混进了太多的铁元素。
唉,现在的材料越来越诡异,SUS304也能带磁性,SUS316还能生锈,现在连锡青铜都带磁了?

网友A:
锡青铜本来就是铜合金啊,看什么牌号吧,铁,镍元素含量高的,本来就是可以吸附的,材料特性而已,SAE660、C67410应该无磁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青铜本来就是铜合金啊,看什么牌号吧,铁,镍元素含量高的,本来就是可以吸附的,材料特性而已,SAE660、 ...

这个还真不知道,不锈钢为什么就不吸呢?应该还与铁的存在方式有关吧,大侠了解的话,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不锈钢为什么就不吸呢?应该还与铁的存在方式有关吧,大侠了解的话,可以解释一下吗?

谁说不锈钢就没磁性的。。。。这个概念真害死人啊,上次收废料的兄弟就指着俺的AM350说是不锈铁,俺都快被气疯了,马氏体和铁素体不锈钢本身都有磁性的,奥氏体的一些本身或者加工及热处理后就有弱磁性,具体什么原因估计得让懂材料的兄弟给解释一下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孤陋寡闻,错了。我有一把不锈钢的西餐刀,放在磁铁附近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才这么说。

网友(点评):
奥氏体不锈钢一般不带磁,双相不锈钢奥氏体+铁素体和马氏体不锈钢要吸磁!

楼主:
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出来了:
Fe:0.49   Ni:2.2
比常规的锡青铜的含量高了一个数量级。
从机械手册上得知,“抗磁用锡青铜的铁的质量分数不大于0.020%”
看来是化学成分不过关。
下次不光得指明牌号,还得列出化学成分要求了。

网友(点评):
以前看到鬼子做零件前都要做些化学分析,看来并不是多此一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出来了:
Fe:0.49   Ni:2.2
比常规的锡青铜的含量高了一个数量级。

什么牌号啊,说来听听,我怀疑你这个应该是铜屑重新熔炼的铸件,价格要低一些,但杂质里面成分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不锈钢的牌号不同,磁性也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号啊,说来听听,我怀疑你这个应该是铜屑重新熔炼的铸件,价格要低一些,但杂质里面成分就不好说 ...

牌号为QSn6.5-0.4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内容:
牌号|名称:    6.5-0.4锡青铜
牌号|代号:    QSn6.5-0.4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Sn:    6.0~7.0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Al:    0.002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Si: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Mn: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Zn:    0.3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Ni:    0.2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Fe:    0.02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Pb:    0.02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P:    0.26~0.40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As①: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Cu:    余量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⑧:    0.1

这种材料为抗磁体,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被吸附的。
现在结合分析的成分,可以判定为材料为假货。

经过这次事件,公司隔段时间就对材料进行分析,希望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牌号为QSn6.5-0.4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内容:

要一定考虑抗磁性的话,那只有用纯铜了,即便是你选的QSN6.5-0.4,按照其允许杂质考量,Fe元素也肯定是要超过0.02的,除非按照你的要求单独配比,单独开炉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你现在进的铜料,也超的太离谱了,应该是35铜的料给冒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