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参数怎么设定

楼主(2011-11-25):
              今天百度搜索了下齿轮的画法,第一步就是设定参数。请问这些参数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如:模数、齿数、压力角等等。。。。跪求大虾们的指导,谢谢!

网友:
没什么特别要求的就按常用的选,有GB系列的。再则向前辈请教。

网友:
PROE很多年没用了,我记得以前用的时候就是按照公式将参数输入进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齿轮直径D=mz(模数X齿数),压力角查资料啊,一般20°。m也要根据所设计的齿轮确定,取个m=3.然后是根据你要设计多大的齿轮来得到齿数z,取个z=30(z大于17),然后就是在pro/E的参数设置里填这些值,再草绘。草绘的时候令你画的圆有这个关系d=mz,它自动会帮你算好直径。。。。大概就这样了,练几次就OK了!

网友(点评):
额,谢谢啦!我会试着去画画

网友:
需要设置模数m 齿数z 压力角a 齿厚b
先画四个圆 然后在关系中设定齿顶分度基圆齿底四个园直径的关系式  系统自己生成~~~
后面还很多步骤~~~

网友(点评):
我也知道步骤很多啊。能不能说一下呢!

网友(点评):
待会儿给你发个 你自己研究研究吧~~~

网友A:
这里了  楼主自己看看吧~~~希望对你有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了  楼主自己看看吧~~~希望对你有用哦

    能否告诉我,渐近线的方程式都代表什么意思不?(下面红色部分所示)

          /* 为笛卡儿坐标系输入参数方程
/*根据t (将从0变到1) 对x, y和z
/* 例如:对在 x-y平面的一个圆,中心在原点
/* 半径 = 4,参数方程将是:
/*           x = 4 * cos ( t * 360 )
/*           y = 4 * sin ( t * 360 )
/*           z = 0
/*-------------------------------------------------------------------
theta=90*t
r=d1/2
x=r*cos(theta)+r*sin(theta)*pi*theta/180
y=r*sin(theta)-r*cos(theta)*pi*theta/180
z=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告诉我,渐近线的方程式都代表什么意思不?(下面红色部分所示)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想知道的话 就去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想知道的话 就去查资料吧~~~

  再请教下你,那渐近线的角度怎么来确定呢?你的那是=360/Z,能否解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你,那渐近线的角度怎么来确定呢?你的那是=360/Z,能否解释下!

一个圆周有360度, 共有z个齿
平均分一下  每个齿的角度不就是360/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圆周有360度, 共有z个齿
平均分一下  每个齿的角度不就是360/z吗

           我从道客巴巴上面看得他们的画法角度是360/(4*Z),和你这个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道客巴巴上面看得他们的画法角度是360/(4*Z),和你这个有什么区别没?

90/z是为对称渐开线而设的  渐开线关于90/z一对称就可以形成齿廓的截面
360/z 就是每个齿所占的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z是为对称渐开线而设的  渐开线关于90/z一对称就可以形成齿廓的截面
360/z 就是每个齿所占的角度了~~ ...

     哦,受教了!
            昨天捣鼓了一天,今天刚把 圆柱直齿轮和斜齿轮给捣鼓出来了。。不容易啊!不过那些公式还没有弄明白怎么来的。 还有待研究啊!

网友:
用笛卡儿坐标系输入参数方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受教了!
            昨天捣鼓了一天,今天刚把 圆柱直齿轮和斜齿轮给捣鼓出来了。。不容易 ...

你修改参数  再生一下  看看会不会出错
我的斜齿轮一直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改参数  再生一下  看看会不会出错
我的斜齿轮一直没搞好~~~

恩,修改模数、齿数、齿轮高的数据后,出现错误。我想那些应该需要通过计算才更精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修改模数、齿数、齿轮高的数据后,出现错误。我想那些应该需要通过计算才更精确吧。

proe 精确地参数化设计是不会出错的~~~
我做的直齿轮没问题
就是斜齿轮很纠结
共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 精确地参数化设计是不会出错的~~~
我做的直齿轮没问题
就是斜齿轮很纠结

   是不是出现图元重叠特征终止啊!我上网查了一下。以下是别人的回答。不过我是没看懂怎么修改才好!那些参数怎么修改才是最合理的。

proe中参数化齿轮建模改变参数化后重生模型时出现错误:图元截面重叠特征终止。 2010-7-19 23:42
提问者:在唐朝放牛 | 悬赏分:100 | 浏览次数:677次

proe中参数化齿轮建模改变参数化后重生模型时出现错误:图元截面重叠特征终止。

最佳答案
这个情况通常是发生在你修改的齿数太大了或太小了的情况发生。因为对于没有变位的齿轮,当齿数少于某个值的时候就会发生根切,因此在创建齿轮的时候通常都会在基圆的下方接一段圆弧或直线来延长渐开线到齿根圆以生成完整的齿轮廓。但当你修改的齿轮数比较大的时候,就可以避免了根切,这个时候齿根圆要比基圆大,就不再需要那个外接的部分了,从而会导致截面特征重叠。

楼主:
  今天下午看了下齿轮传动设计手册,那里面模数、齿数、传动比、中心距的计算公式把我给弄糊涂了。不知道是依靠传动来确定齿轮的参数还是怎么样!!! 头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