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压阀的问题,期待高手解惑

楼主(2011-11-25):
在一本书中看到一个液压回路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当缸停歇时间较长时,减压阀后的二次压力逐渐升高。
故障分析:因缸停歇时间较长时,有少量油液通过阀芯间隙经先导阀排出,保持该阀处于工作状态。由于阀内泄露原因使得经先导阀的流量加大,减压阀的二次压力增大。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由于阀内泄露原因使得经先导阀的流量加大,减压阀的二次压力会增大?对照结构图看,经先导阀的流量加大时,主阀芯上端压力减小,阀芯会上移,二次压力减小才对啊。期待液压高手解惑!

网友:
图3-37,p1升高,p2也升高,阀芯上移,使p2升高的小些。泄露大,这个调节能力就弱了。

网友(点评):
你这里所说的泄露是指阀芯上端与阀体之间的泄露吗?

网友(点评):
阀芯上端与阀体之间的泄露,油就到了阀芯上端面,帮助弹簧向下推。和不泄露比,阀芯要下移。

网友(点评):
L口跟油箱相连,从理论上来说,上端即使有泄露的油,压力应该是0,可能起不到帮助弹簧向下推阀芯的作用吧。

网友(点评):
要是说阀芯中部与阀体之间存在泄露,等同于增大了X的开度,二次压力增大还可以理解。但是,油缸在停歇过程中,P2应该是有压力的,只是没有流量。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点评):
“先导阀流量加大,上阀芯上端压力减小,阀芯怎么会下移?”,流量加大的主要原因:1、先导阀的开口没变,压力变高 2、压力没变,开口变大。现在是压力变高,才使开口变大,加大的流量

网友A:
主阀芯的压力是增大的,先导阀流量加大,阀芯下移,你可能对先导式减压阀的原理还没真正清楚

网友(点评):
先导阀流量加大,上阀芯上端压力减小,阀芯怎么会下移?

网友(点评):
是的,是这么回事。

网友(点评):
先导阀流量加大,主阀芯上端压力减小,阀芯怎么会下移?能不能说说原因?确实没明白呢。主阀芯上端压力减小,阀芯应该上移,怎么会下移?

网友:
个人感觉减压阀是通过节流口的大小来减压的,流量大了压力就曾大,流量的稳定性是通过恒定压差来保证的。

楼主:
书中关于先导式减压阀的原理是这样描述的。按照这个描述,先导阀有流量时,主阀上端压力减小,阀芯应该上移才对啊。还是不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3楼4楼都在说流量加大,阀芯怎么动。这是基于有的粘度不变时才可以这么说。如果油温在变化,这样说是否合适可以探讨一下。如图3-37,可以粗略的认为是p2乘上阀芯截面积得到的压力和弹簧的弹力相平衡。

楼主:
油路是这样的:泵-减压阀-节流阀-换向阀-油缸;
                            -溢流阀;
请问:油缸在停歇时,减压阀的P2口有没有压力?

补充内容 (2011-12-16 17:03):
换向阀为0型中位机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阀芯的压力是增大的,先导阀流量加大,阀芯下移,你可能对先导式减压阀的原理还没真正清楚

在一本书中看到一个液压回路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当缸停歇时间较长时,减压阀后的二次压力逐渐升高。
故障分析:因缸停歇时间较长时,有少量油液通过阀芯间隙经先导阀排出,保持该阀处于工作状态。由于阀内泄露原因使得经先导阀的流量加大,减压阀的二次压力增大。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由于阀内泄露原因使得经先导阀的流量加大,减压阀的二次压力会增大?对照结构图看,经先导阀的流量加大时,主阀芯上端压力减小,阀芯会上移,二次压力减小才对啊。期待液压高手解惑!
首先阀内部泄漏,那么泄漏的油就到达主阀芯下部,然后到出油口,必然出油口(2次压力)也增大,油再经过阻尼孔到达先导阀,必然先导阀开度加大,流量加大。

网友:
有没有那故障的原理图啊,我很想看看那远离图。

网友(点评):
请看第7楼。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阀内部泄漏,那么泄漏的油就到达主阀芯下部,然后到出油口,必然出油口(2次压力)也增大,油再经过阻 ...

根据你的描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缸停歇过程中,此减压阀是关闭的?我一直认为缸停歇过程中,此减压阀是打开的。这一点很关键!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缸停歇过程中,此减压阀是关闭的?我一直认为缸停歇过程中,此减压阀 ...

可以不考虑减压阀的开关状态,因为减压阀的开关状态(开大或关小)是随二次压力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点评):
减压阀怎么会关闭呢

网友:
这个有点晕,回去先看看书去

网友:
越看越晕了,工作时和不工作时,液体的流向和各个腔的压力都分不清楚了都

网友:
油缸停歇时,压力相等,主阀芯在弹簧力作用下下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阀内部泄漏,那么泄漏的油就到达主阀芯下部,然后到出油口,必然出油口(2次压力)也增大,油再经过阻 ...

P2口压力变大不是因为油泄露到阀的下腔所致,若是如此,为什么不能说是P1口的油向上腔泄露,导致先导阀前端压力变大,同时主阀芯下移,从而P2变大,锥阀开口变大,流量变大?

网友(点评):
P1口的压力对阀芯是没有影响的,你看看阀芯的结构,P1油口的腔,上下大小是一样的,P1对阀芯上腔有一个向上的力,对下腔有一个向下的力,根据流体的特性,对四壁的压力是一样的,故上腔力和下腔力抵消的

网友(点评):
所以,减压阀的调节压力与进口压力的关系很小的。

网友:
减压阀工作原理就是通过调定先导阀弹簧压力来控制出口压力保持一个低于进口压力的恒定值,先导阀开启时作用于主阀上部的压力油卸荷,而由于阀3的作用造成主阀下部压力油大于上部,主阀上升,关闭P2油口;先导阀闭合后,主阀上部压力由于受力面积大于主阀下部,主阀下移,打开P2油口继续提供压力油,以保持出口压力恒定。
至于楼主所说的案例,很有很能是阀3内泄严重或损坏造成通过阀3的压力油流量大于阀5所出现的故障现象。
油缸停止不动的时候,p2是否有压力要看p1是否有压力以及油缸负载情况,如果p1存在压力p2肯定有压力。
以上个人的一点浅见,如有不到之处,请指正。
谢谢!

网友:
我看的也是很迷糊,好像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楼主:
我也一样。

网友:
很好的 问题

网友(2012-02-03):
当正常工作时,P2口的油压力刚好和弹簧的弹力及阀芯的重力抵消,(3口泄露的油很少,可以忽略)。从而达到调压的目的,当液压缸停歇时间长了,P2口的油经阀芯或者3口泄露,P2压力减小,故阀芯下移,开口就增大,P2口压力就会增大,不过只是暂时,很短时间就会重新达到平衡的,建议你看看减压阀的开启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缸停歇过程中,此减压阀是关闭的?我一直认为缸停歇过程中,此减压阀 ...

减压阀怎么会是关闭的呢?你要好好看看减压阀的原理呀。

网友:
我还看不懂,但我以后会懂的,我需要学习,谢谢能有这样的机会。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一上战场就见分晓。

网友:
很好的一个问题,但还是糊里糊涂的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