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成导轨滑块的直线运动?

楼主(2011-11-25):
怎么把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成导轨滑块的直线运动?常用的是用电机→带轮→同步带→滑块的。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弄什么齿轮齿条、蜗轮蜗杆的也太麻烦了。

网友: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连杆机构嘛。。。像牛头刨床的急回机构不就是圆周运动--》水平直线运动吗!这个要详细计算的。还可以用凸轮,呵呵。

网友:
用连杆不是很简单吗?比如气缸的活塞连杆机构。

网友:
螺旋传动,适用于承受较大力量

游客

网友(2012-04-24):
螺旋传动和凸轮机构应该是最佳选择

网友(2011-11-25):
凸轮机构,也可以直接选用电动缸

网友:
丝杠,螺纹,齿轮齿条都很常见也简单,看不出有什么麻烦处,单轴,多轴驱动器到处可以买到

网友:
麻烦?
没怎么觉得,当然,你也可以用直线电机。

网友:
齿轮齿条这么简单的机构还麻烦??楼主穿越过来的?最省力,用直线电机

网友:
直线电机,丝杆都很常见吧

网友:
可以仿造电动玻璃升价器的原理
原理简单,结构科学,
发展历史悠久
基本是便宜又实用

网友:
我也正用这种机构呢,我是采用偏心转轴和滑块的结构
原来是手动的,现在用电机带,电机带的正在做这图,先发下手动的
补充一下,社区同志发过类似结构

游客

网友(2012-04-23):
不会
问一下,你这个滑配的运动起来不卡死吗?

网友(2011-12-14):
电机+联轴器+丝杆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

网友:
解决方法很多的,搞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最重要!

网友:
直线电机, 最省事

网友:
使用标准滚珠丝杠+线性滑轨,电机带动。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运动机构.

网友:
可用偏心轮结构实现直线运动

网友(2012-03-25):
你要求的条件太简单了,以上几位说的办法都可解决。

网友:
直接用丝杆就是了!

网友:
偏心轮     连杆机构

网友:
曲柄滑块,不是很简单~~~~

网友:
用直线电机,成本如何?

网友(2012-04-24):
回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结构很多:螺旋副、连杆副、凸轮副、齿轮齿条副、油缸等,究竟采用哪一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选用电动缸就可以

网友:
齿轮齿条最简单的了 要不就连杆机构 没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螺旋传动和凸轮机构应该是最佳选择

网友:
可以参照这位韦编三绝大侠的设计

网友:
用连杆机构吧!!!

网友(2012-07-27):
如大家所说的,貌似丝杠是最常见的。

网友:
丝杆 齿轮 皮带 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2019-01-18):
无杆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