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如何保证

楼主(2011-11-25):
请教机加工产品中得形位公差,比如垂直度0.3 直线度0.1 等等是如何保证的 看到图纸后如何分析,如何确定加工工艺

网友:
通过保证基准统一来保证形位公差吧,加工基准和设计基准统一。还有一个就是机床的精度了。这个只是本人对课本知识的理解,也没有经验,呵呵

网友:
主要是基准面要好,基准面好了才好加工和测量。

楼主:
比如垂直度0.3 和垂直度0.5两个不同要求的 在加工时该如何以不同的工艺保证呢 谢谢了

网友:
首先机床精度要达到加工要求,有形们公差的以一道加工就一道加工,这样更能保证,不能一道加工的就要在工装上保证,需要注意基准定位面。

网友:
粗加工和精加工的基准选择,还有机床的选择

网友(2014-05-17):
基准面统一很重要吧

网友:
首先机床精度得达到,然后加工时选好基准面,对于特殊形状的比如薄壁件,得考虑辅助支撑,是否发颤,加紧力大小方向,防止零件变形

网友:
形位公差其实是帮你的。这边很难讲清楚。

网友:
形位公差主要体现为形状和位置误差,而这些误差的重要来源就是加工中的零件定位,装夹以及机床本身的误差。考虑明白这些,从哪些方面入手保证形位误差你就清楚了。

网友:
关键是你提的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在不同的地方加工方法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