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焊接油缸前置法兰时,使航模好的缸筒变形,有没有方法可以补救?

楼主(2011-11-25):
我在焊接油缸前置法兰时,使航模好的缸筒变形,有没有方法可以补救?
请教,谢谢。

网友:
你必须先焊接啊,哥们,这么大的焊缝,你后焊,肯定虾米了,谁都没有办法了,扔了吧,以后注意了,

网友:
变形不大的话重新加工一下吧

网友:
缸口上焊接法兰不会是内径变小了吧?

网友(点评):
焊接以后不圆了,随着时间变化,这个不圆的问题是变化的,不确定,修了也不行,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是没治的事情,

网友(点评):
这不是报废了吗?没治了,缸口失圆逐惭扩到中间……楼主焊接之前没考虑焊接完成后的结果。

网友:
将焊接处切掉,测量剩下的缸身,如果可用的话,单做一个缸头部分,这次的缸头当然是先焊接再加工,然后与缸身法兰连接,堪堪可用。但是却有两个法兰。
得失自己权衡。

网友:
后盖车一段台阶,焊接时用u型坡口。

网友:
工艺路线错了基本没有廉价办法,不如重来

楼主:
我是将缸筒前面车个台阶,不知可行不,将活塞放进去会不会漏油呀

网友:
改导套,缸口的焊接变形区加大,内部变形小的保留,单独配一导套,应该可以用,如果径向尺寸够,密封的O圈加大一档,如果不够,保留原密封,多加一档圈。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修改焊接工艺,放在水中焊接,变形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焊接工艺,放在水中焊接,变形很小的

什么什么……水中焊接,怎么操作法儿?

网友:
放在水槽里,只露出焊缝部位,在进行焊接,每焊一小段,冷却,然后继续进行焊接。变形很小的。

网友:
风冷好些吧?

网友(2012-01-13):
如果缸口加工的话,并且足够长,超过变形区,还可以,否则就废了。即使缸口加工的话,前法兰、接头等附件也要先焊上。

网友:
其实不向998老师说的那么糟糕,好多工厂现在都采用这种磨后焊接的工艺,因为航模筒都是加工好了的,但根据油缸行程及连接形式的不同需要采用焊接工艺。焊接后的变形是难免的,关键是看您后期怎么处理,如果缸头采用内锁母的形式,将法兰焊接所造成的孔内变形车削掉,您在测量一下,估计有所改观,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要进行二次研磨处理了。
另一种情况,如果您在焊接完前法兰后,有焊接了油嘴,那就有点麻烦了,必须加工内孔后进行二次研磨。加工位置大约至焊接油孔位置处延长50mm左右。

网友(2012-02-12):
一般不都是先焊接,在绗磨,

网友:
把导向套改了吧,车个缸口,问题就解决了。以后必须先焊法兰接头等附件

网友:
必须要焊接吗?不可以在钢桶外壁加工螺纹吗?这样就避免焊接变行了呀!

网友:
重新上车床,做一浮动镗刀走一刀,在绗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