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报灯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25):
我要加装一个警报灯在切角机上,请问电源线怎么安装的?

网友A:
接触器上啊   不知道你说的怎么报警

网友:
楼主要说明你要报的是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上啊   不知道你说的怎么报警

就是加工的时候亮绿灯的,待机时是黄灯就OK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报警灯是采用电源与信号分离的报警器,电源直接连接AC220V或DC24V,信号线根据程序控制要求分别拉入相对应的接通状态信号点上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加工的时候亮绿灯的,待机时是黄灯就OK了。

利用继电器和接触器常闭长开点,找个带指示灯的电机电路图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继电器和接触器常闭长开点,找个带指示灯的电机电路图看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我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