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两已知圆的公切圆?

楼主(2011-11-25):
如附图,如何作两已知圆的公切圆,且圆心在OA上,要用几何作图法,不得用其他方法。两已知圆的尺寸任意。

网友:
           貌似不能

网友:
A,这个真可以?貌似不可以啊!

网友:
勾三股四玄五即可!设小圆半径1大圆半径2,就满足了!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用解析方法当然可以,我想用作图方法。

网友:
以小圆圆心为圆心作一圆与大圆相切,此圆与直线交点就是公切圆圆心

网友:
呵...有点难.
还是用三维的好

网友:
通过C和D找到E,以BE为中心线镜像BA并延长与AC延长线相交于F,F即为圆心。原因是三个外切圆的圆心构成的三角形的角平分线交点是E。

网友(点评):
谢谢!理论依据还不是很明确。

网友(点评):
理论依据是正确的,可证明。但不是运用AUTOCAD最简便的路径。

网友:
如果按楼主的OA线的方向是不可能的  9楼线的方向错了

网友:
可以用CAD软件画出来           会用的话很简单

网友:
说明:
1.随意的2个圆
2.复制圆B到圆A上(共心)
3.如图,对应象限点连线
4.将步骤3的连线移动至右端点与圆A圆心重合
5.将“连线”的左端点与圆B的圆心连线
6.做步骤5连线的垂线,并过步骤5连线的中点(垂线使用旋转命令)
7.将步骤6做的线延长,与步骤4的线的延长线相交
8.以步骤7形成的交点为圆心做圆,与圆A相切,该圆即为要求的公切圆。
原理:设共切圆为C,则“圆C与圆A的圆心距离-圆C与圆B的圆心距离=圆A和圆B的半径之差”。

网友:
我不会怎么能让图清晰,现把CAD上传,如果有好心大侠会的话,可以帮我把图附上。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再细细品味

网友(点评):
成,仔细研究下,如有不同意见或更好方法请交流。

网友:
9楼的方法和原理很正确!
用CAD作更简单,用三点画圆即可。如图,命令行输入C,空格,3P,空格,TAN,空格后找圆O的切点,TAN,空格后找圆B的切点,PER,空格后,在OA线上找到垂足即可。

网友:
很方便的。1、以OA为对称轴,镜相大圆于小圆的上方。2、用菜单:绘画/圆/相切、相切、相切,作三圆的公切圆。3、删去上面的大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