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径上的斜孔,在数控车床上这么一次做出来?

楼主(2011-11-25):
此外径上的斜孔,在数控车床上这么一次做出来啊?请教各位高手!跪求!

网友:
要一次加工的话  你的车床得带动力头的  用钻铣刀加工就是了

楼主:
关键就是设备上没有带斜度的动力头啊?有没有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设备上没有带斜度的动力头啊?有没有办法呢?

那是谁让你干的?谁安排的工艺?图纸一扔,大爷我干不了,谁能干让谁干!

楼主:
大哥啊,这是我自己的啊!

网友:
没有带斜度的动力头你怎么加工啊   问机床厂要解决方案吧

网友:
花盘知道吧,把零件放到花盘上,用尾架钻孔,当然你得做个工装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圆柱型的工装夹在三爪上,在线割一个和工件一样外径的孔,当然是有一样斜度的,然后攻丝,把工件放进去在用螺丝压紧直接钻孔,这样钻好取下在上一个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