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外径的斜孔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1-11-25):
各位高手,小弟做数控车床的,图纸上外径的斜孔不知道该如何加工啊,不能拿下来的。必须要一次成型。跪求加工方法。

网友:
在托板上装一个电机或者C轴

楼主:
感谢楼上的,装电机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你要说明你是什么机床的,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控车,又不加C轴,还要一次装夹完成这个工件可以完成么?

楼主:
日本津上走心机,有C轴,但不可以摆角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津上走心机,有C轴,但不可以摆角度的。

做个工装把C轴装成你要的角度看看,

网友:
我公司生产带B轴摆角度配动力头,可满足你工件要求。详情请电15986808574。

网友:
为什么不能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