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 加工,经常断钻头,请教

楼主(2011-11-25):
加工中心 做45#钢  批量件 大概有420个孔
有SU,S钻头     偶尔可以做完一批(420个孔)
参数   钻头 3.2   S2400    F120   Z-15分2次 中间抬刀   有中心钻点孔

网友:
转数太低了,进给太快了。45#钢粘性大。注意排屑

网友(点评):
45#钢粘性大吗?

网友:
多分几次打孔,屑不挤在孔里就好了

网友:
转速再给大点,进刀再慢点

楼主:
我试过转速打快  断的很厉害

网友:
调过质没有?注意防冷却液。孔比较小啊,打的时候飘吗?

网友:
转速加大,进给量减小,计算一下线速度,线速度要降低,分多次打,这样会好点把

网友:
我支持楼上说的!转速加大,进给量减少!
http://www.zzdgjx.com

网友:
调过质没有?注意防冷却液。孔比较小啊,打的时候飘吗

网友:
进刀深度小点,再多次返回,把铁屑排出,再进刀加工,再返回,再进刀,再返回。。。。。。

楼主:
现在好多了  要换钻头(打完一版)  速度3500   F 120   打400多个孔没问题  分2次打

网友:
钻头不要长,长度只要大于孔深即可,进给量再小点试试!!

网友:
同意一楼的,同时注意排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