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力矩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25):
我有一个S系列斜齿轮减速机陪1.1KW电机,速比108.5,扭矩为470.如果我换成1,5KW的电机的话扭矩能提高多少啊?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M=9549 P/n
外力偶矩=9549倍的功率(kw)比转速(r/min)

楼主:
请问楼上,那我1.1KW转速1400按你那个算法才只有M=9549X1.1/1400=7.4。乘上个速比108=800。效率安80%算也有640啊,和470也有不小的差距啊

网友:
这个首先要概念清楚。
首先应该看电机本身的扭矩特性曲线。
LZ应该再把问题详细描述下。

网友(点评):
还要考虑齿轮箱可承受输出转矩

网友:
M=9549 P/n
外力偶矩=9549倍的功率(kw)比转速(r/min)' ]+

网友:
还和减速机本身的承载能力有关系,如果减速机额定输入功率不能达到你那么大,而你强行要求用那么大的话,寿命会很短。

网友(2012-01-11):
如果电机额定转速一样的话,速比一样的话,额定扭矩应该与额定功率成正比。

网友(2013-05-03):
算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