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Norbar 诺霸PNEUTORQUE气动扭矩扳手一把

楼主(2011-11-25):
今天刚收到的一把很大的气动扳手,是英国英国Norbar 诺霸牌的,估计15公斤重吧,应该是全新没有使用的,不过铝合金外壳塑皮壳剐蹭过,有些脏了。这个很贵吧。新价上万元要的。

楼主:
谁要呢,这个8000元可以出,应该是没有启用过的扳手。缺一个支撑力臂,新价咨询过经销商了,要价8万元了

网友(2012-03-19):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不过感觉挺重的,实用性在我们这里可能不是很强

网友:
这种工具,要是用得着的话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定要专业的人员帮助,因为这个工具有一个反作用力,需要设计好才行,才能达到效果,不然有危险或者不能用。
并且,维护很重要,有什么故障的话需要专业的人员维修,要是坏了个什么零件,买备件的价格和交货期很长。8w的工具,一个备件需要多少钱可以想象的!
用不着的话就称重量算价格吧!

网友A:
如果此气动扳手真的像楼主说的重量,那么感觉这个设计还不是很完善,没有合理的支撑点,不便于控制,另外国外的设备是不配带备件的,维修是很大的难题,保养用油也很重要,所以这种进口气动扳手价格一般全新的在16000左右,我们用的是史丹利的价格大约在12000左右,设计比楼主的要合理些。

网友(点评):
这个是静音型气动扭矩扳手,一般的冲击扳手噪音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此气动扳手真的像楼主说的重量,那么感觉这个设计还不是很完善,没有合理的支撑点,不便于控制,另外国 ...

16000元能买到全新的正规渠道来的这种扳手?不能的!据我了解不能。

网友:
这个是多大扭矩的???

网友(2012-04-18):
建议你把气源接头规格,和套头接头规格自己量下,再就是看看铭牌上的 扭矩范围,这些写清楚了才有敢买的。

网友(2012-08-30):
我知道是什么

这个是诺霸的16015或者16013,管接头是1/2“的,驱动方头是1”的,反作用力臂可以定制,净重14KG。可惜是95年产的,8000元有点贵了,需要检测才知道能不能用,最多4000元。新品进货价3.5万左右,市场价8万。我的电话18221039897

网友(点评):
驱动方头大于一寸的吧,这个应该是新的,上面的阿法拉哇的46毫米套筒头有个按销子失效,不是套筒扳手问题,就是德国产的那个套筒头人家采购的单位拿不下来,所以一直没有使用,9.8成新的机器

网友(点评):
我也是等了好几天才想出来把那个套筒拆下来,非常头痛,原来阿法拉哇的套筒那个按销孔背面倒角不够,造成凸笋无法解脱,后来改了一把尖嘴钳拼命才拔出来的。

网友(2014-04-25):
这里还兼做交易市场了,多功能

楼主(2018-02-06):
今天我要获得这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