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mm钢板折弯后淬火问题

楼主(2011-11-25):
2mm钢板,折90度弯,折弯内R不大于0.1mm, 要求:整体硬度58~60度。
 请问用什么材质的钢板,用什么热处理方式,求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过!

楼主:
钢板折弯后淬火问题

2mm钢板,折90度弯,折弯内R不大于0.1mm, 要求:整体硬度HRC58~60度。
请问用什么材质的钢板,用什么热处理方式,热处理后表面允许有少许氧化,如真空或者氮化。求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块料淬火后 线切割出来

网友:
如果你要热处理的朋友帮忙,最好把材料和工件大小告诉人家!
我不是搞热处理的,但有时候要接触一些,你试试调质+淬火+及时低温回火,具体淬火工艺,就需要你的材料来看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预订工艺是 落料---雕刻---机加工---折弯。零件展开尺寸大概30mm*20mm,30mm方向12mm处折弯,
因为水平和垂直方向要加工,所以在折弯前最好加工好,以前小批量的时候也是线切割割好90度的料,Cr12MoV,然后加工,
很麻烦, 现在什么材料无所谓,但要保证折弯后的断裂问题,只要能淬火或者渗氮后能达到HRC58~60度就好,热处理后直接成品
热处理的表面氧化也要控制。烦请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