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works 工程图转PDF格式时,如何隐藏这

楼主(2011-11-25):
SOLID WORKS工程图转化为PDF格式文件时,总出现右图的书签栏,如何把它隐藏掉,我知道在转化为PDF格式文件之前可以设置把他隐藏,但就是找不到指令,请哪位高手赐教!分享给大家!谢谢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44911076/QQ/WinTemp/RichOle/N_GNUJ89HY6EMA8__J%7X`G.jpg

网友:
图片看不清,能否提供清晰地。

网友:
只是多几个视图而已,不影响使用也不透出什么秘密,没什么影响呀
如果不想看到可以在PDF中删了就行了。要么用PDF打印机,不要另存就不会有那东西出来。

网友:
把勾去掉

网友(2012-09-17):
先在WORD里面把图片做一下,然后再转PDF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