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安装电机,可以让它打开雨伞,求教

楼主(2011-11-25):
怎么样安装电机,可以让它打开雨伞,求教!画一个简易图最好。

网友A:
先要看看你是什么样的雨伞,是一个怎样的开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看看你是什么样的雨伞,是一个怎样的开合控制?

就是普通的雨伞,本来可以使用直线电机,但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
不如说是用什么结构能使电机驱动雨伞开合

网友:
不如用气缸油缸吧。。

网友:
楼主雨天逛街还想抱个电机?

网友:
只谈技术!
如果伞柄的上半段是一个空心螺杆,伞撑是螺母,电机在伞头,电池和开关在下面手柄里。电机转动带动空心螺杆,伞撑上行开伞,下行闭伞!

网友B:
楼上的方式可行,用丝杠的形式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式可行,用丝杠的形式

可行

网友C:
应该是大型的伞吧,家用的伞应该没必要吧,那就太懒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大型的伞吧,家用的伞应该没必要吧,那就太懒了,呵呵

其实是一个类似伞机构的东西。

网友:
涡轮蜗杆加丝杆丝母,在伞杆开单槽给丝母定向,涡轮蜗杆给丝杆减速。

网友:
滚轮加绳子

网友:
哇,雨伞加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