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筒状直筒如何把它撑开?

楼主(2011-11-25):
一个网状的直筒结构物体,如何用SW把其撑开成一定形状。
首先形状平面展开图为图1所示,SW绘图后形状如图2所示

求教

楼主:
平面展开图折弯成圆柱形状后其尺寸没有下图大,由于构件可视为波形结构,需把其撑大
我试过曲面等距,但等距后尺寸有所变化,
用SW自带的有限元分析也试过但不是很会用,求高手指教

网友:
同等高手解决,呼唤高人教诲。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用有限元分析 但是分析的结果能输出来吗?还有如何圆环体如何进行有限元分析
坐等高手指点。。。。

楼主:
各位高手师傅
请求解决难题啊

楼主:
论坛的高手在哪里?。。。。。。。

网友(2012-01-10):
可以用变形这个命令做

网友(2012-03-22):
在SW里可以反向操作。画一圆筒(留0.1mm缺口)再展开后再切除,再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