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让电机的转速变慢,就像洗衣机那样的转速

楼主(2011-11-26):
怎么样能让电机的转速变慢,就像洗衣机那样的转速。

请教,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无级变速

网友:
只让电机变慢?你是想让电机直接带高负荷?如果是还是考虑减速器吧;如果不是带高负荷,楼上说的就行了

网友:
借助减速机构吧,速度太低启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