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阳极化好处?

楼主(2011-11-26):
望大侠指点铝的阳极化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希望类似的常识性问题,尽量问百度,百度会告诉你!
金属材料在电解质溶液中,通过外施阳极电流使其表面形成氧化膜的一种材料保护技术。又称表面阳极氧化。金属材料或制品经过表面阳极化处理后,其耐蚀性、硬度、耐磨性、绝缘性、耐热性等均有大幅度提高。实施阳极化处理最多的金属材料是铝。铝的阳极氧化一般在酸性电解液中进行,以铝为阳极。在电解过程中,氧的阴离子与铝作用产生氧化膜。这种膜初形成时不够细密,虽有一定电阻,但电解液中的负氧离子仍能到达铝表面继续形成氧化膜。随着膜厚度增大,电阻也变大,从而电解电流变小。这时,与电解液接触的外层氧化膜发生化学溶解。当铝表面形成氧化物的速度逐渐与化学溶解的速度平衡时,这一氧化膜便可达到这一电解参数下的最大厚度。铝的阳极氧化膜外层多孔,容易吸附染料和有色物质,因而可进行染色,提高其装饰性。氧化膜再经热水、高温水蒸气或镍盐封闭处理后,还能进一步提高其耐蚀性和耐磨性。除铝外,工业上采用表面阳极化处理的金属还有镁合金、铜和铜合金、锌和锌合金、钢、镉、钽、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类似的常识性问题,尽量问百度,百度会告诉你!
金属材料在电解质溶液中,通过外施阳极电流使其表面形 ...

耐蚀性、硬度、耐磨性、绝缘性、耐热性。版主我问过百度。就是不明白“绝缘性”。难道铝阳极化后就不导电了吗?望指点。谢谢